[维修求助]
iphone 6p无服务

楼主(2017-08-21):
iphone 6p无服务,到我手是正在搜索,调制解调器空的,*#06#无串号,重植了基带电源后有调制解调器且*#06#有串号显示了,但是插卡显示无服务,运营商选择手动什么都没有,求大神指点往下改怎么修?

网友:
u1v1脚通病…………………………………

网友:
看认到手机卡没有?再就是修收发通道了。

网友:
在重新做一下基带cpu试一下。线有飞了吗?

网友:
u1v1都做好了,感觉不像是基带CPU问题了

网友:
调制解调器,基带串号,都能正常识别,修接收通道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无服务应该修发射通道吧

网友:
无接收拉。看看接收通道

网友:
无发射了,直接换射频ic,以前‘搞过两台,大小射频,2g功放,天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