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756不显求BIOS

楼主(2017-08-21):
V星MS-1756加电不显示求亮机BIOS

网友:
论坛里面搜索一下  看下有没有  没有的话在淘宝li看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直接在论坛搜索版号应该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台式机主板?

MSI的本子

好多MSI的本子的版号都是MS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I的本子

好多MSI的本子的版号都是MS开头

我见的都是5位数的板号  V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