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ATX电源求助~!!

楼主(2017-08-21):
ATX电源 绿色PS_ON有5V  紫色5VSB也有5V  短接PSON和GND电源不启动,控制芯片是EST7502B(9脚已经被正常拉低,但11脚PG应该为高才正常,实测PG无电压),现检查到1脚待机电压4.4V,明显偏高!实测各脚电压如下图:(EST7502B也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EST7502B 1脚待机应该也为0V,此IC才能工作

网友:
看不见图呀!各开关管无损坏就果断换芯片吧。

网友:
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

网友:
看不见图呀!各开关管无损坏就果断换芯片吧

网友:
11脚的PG是到ATX电源灰经的吧,如果短接PSON没有电压输出,PG肯定是为低,查控制芯片和主变压器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怎么都看不见图噢··························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1脚的待机电压高,然后怎么修的?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1脚的待机电压高,然后怎么修的?怎么没有下文了?

康舒被动式PFC电源必须有负载才能触发,短pson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控制芯片看看,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