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装独立显卡驱动就死机

楼主(2017-08-21):
华硕FX50J 装独立显卡驱动就死机 黑屏,要不就进不了系统,烤过显卡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要换显卡 或者重植下

网友:
买个显卡芯片, 换显卡芯片解决了

网友:
    换显卡 还装不上就是CPU坏了

网友:
     换了显卡芯片就OK了 ,那么新的机子显卡芯片都坏了

网友(2017-10-14):
我的机器是一样 也是死机 驱动打不上 显卡烫的一塌糊涂

网友:
    换显卡试试,   说不定就OK 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问题,驱动装好了 只要装网卡就黑屏

网友:
我今天这台是独显驱动装不上,重起就黑屏了,强行关机再开机还能开,一直探索中!

网友(2022-03-29):
谢谢楼主经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