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R1.0不上电

楼主(2017-08-21):
MS-7788 R1.0
不上电

换462 677无效。

直接改了个U80

其实这个板,我一开始就搞错了。不应该去试那二个电容的。
上电时,CLRMOS脚上的电压是5V   应该是U80上过来的。

网友:
U80击穿了串电了吧~

网友:
U80这个芯片也挺爱坏的。

网友(2017-11-09):
我碰过断线的 幸运点 哈哈哈哈上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