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病吗?

楼主(2017-08-21):
SCL3.3有!SDA3.3有!VDDSPO没有!飞线OK

网友:
通病了,你这是。曾今的我修了无数的这问题。。。 非要打这么多字 真麻烦。

网友A:
这样修好 不好看 没有办法二次销售 我直接把内存槽拆了 在里面飞线 然后在把内存槽装上 一般人看不出来

网友:
断线的位置应该在插内存条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下面 得把电容拿开 才看得到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就找VDDSPD!!!!!!!!!!!!!

网友:
华硕M5A78的这个问题很早就通病了,而且论坛也有,你跑线一下就会看到很可能是个保险电阻坏了。直接连起来就行,你用一条这么大的线连起来给客户看到很不值钱!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比较老了吧  现在我这少修了

网友:
槽子傍边有个电容下边通常哪里短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好 不好看 没有办法二次销售 我直接把内存槽拆了 在里面飞线 然后在把内存槽装上 一般人看不出来

那要看是别人拿来修的 还是自己的主板修好再卖

网友:
一头雾水进来,,,再一头雾水的出去,,,悲哀。。。

网友:
可以说是通病,SPD电压很爱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