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03L 4代I3+独显 待机电压短路修复后备份

楼主(2017-08-21):
asus U303L 4代I3+独显 待机电压短路修复后备份
接电待机电流0.027   测到待机电压短路  不知道是3V还是5V   没图纸
  反正看位置肯定是待机   就用1V烧鸡得出   背面待机芯片旁有个小贴片电容短路
换之即好       修复后待机电流0.003

网友(2017-10-18):
我的开机掉电 下载看看。。。。。

网友(2018-03-31):
为什么同样是独显的本子,刷了楼主的后,变成了开机0.2-0.3呢?

网友(2018-06-20):
这BIOS不行,刷了后开机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