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白屏可以修吗?

楼主(2017-08-21):
笔记本白屏可以修吗?型号:compaq321

网友:
笔记本白屏当然可以修了!你不是小白呀,能问出这样问题。

网友:
白屏可以修的,你测试的电压说一下啊。

网友:
当然可以修

网友:
key可以修哦,,,一般是屏上面缺少3.3v供电   ,,,,,,,,,,,,

网友:
拔插液晶屏线。拔插液晶屏线。。。

网友:
屏线  屏供电 或显卡。。。。。。。。。。。。。。。。

网友A:
可以修,但你不可以修。。。。。

网友:
白屏量屏线阻值  很简单的知道屏幕定义就行了

网友:
肯定可以修啊,屏供电没有了

网友:
先确认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别的硬件问题

网友:
你的等级怎么来的很是怀疑呀,这样的问题都问出来还高级技术员呢,不如小白

网友:
当然可以修啊,这是肯定的.......

网友:
当然是可以修啊 看什么本子  太老了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当然可以修啊。先确认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别的硬件问题

网友:
key可以修哦,,,一般是屏上面缺少3.3v

网友:
屏幕本身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先换屏测试吧

网友:
屏幕本身问题的话  有人会修的吗?????

网友:
肯定可以修。。屏。屏线。显卡。主板

网友:
白屏,如果是屏幕的问题,也可以修的,我就修过

网友:
可以,看你会不会而已,懒得修就换

网友:
如果是液晶屏幕自身问题,这个不容易维修,维修白屏大多数是屏显引起的,接触不良或者断线。

网友:
笔记本白屏当然可以修了!你不是小白呀,只是值不值的问题

网友:
可以修不过换屏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白屏很多问题,你需要换屏,排线,到底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屏线,显卡坏也会这样

网友:
白屏应该最好修了吧,,一般都是屏,屏线,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下屏供电有没有电压...........

网友:
屏或者屏线,还有可能显卡

网友:
一般是屏上3.3v供电故障。

网友:
白屏 看怎么白的 你这么问让人加怎么帮你啊!

网友:
笔记本白屏当然可以修了!你不是小白呀,能问出这样问题

网友:
先确认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测试接口电压满足不,排除屏线跟屏幕,不满足显卡问题多

网友:
屏,屏电路,屏线,,具体要查,,。。。。。

网友:
当然可以了。白屏有可能是LCD VDD 3.3V没有。也可能是屏坏的。

网友:
可以修的。......

网友:
看看屏上的保险坏没坏 白屏 有可能是无屏3v供电 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先策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3.3V在说啊

网友:
可以维修啊,可能是屏幕缺少3.3v了.............

网友:
可以,屏线,屏供电~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我就说 呵 呵 呵

网友:
白屏当然可以修,请问你是来混分的吗,

网友:
量一下屏上有没有3.3

网友:
换保险 可能有意外惊喜哦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种屏 就算修好也用不住 浪费精力

网友:
楼主是高技术的吗??????????

网友:
先确认白屏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连接部分的问题

网友:
屏幕 屏线 主板

网友:
下载备份一下

网友:
感谢你 分享了问题出来,下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怎么解决了

网友:
白屏,3.3V信号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但你不可以修。。。。。
小看人 ?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修,先测量下 屏供电是多少

网友:
看屏幕问题还是主办问题。。。 先确认重点再

网友:
可以修的,机器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你怎么进来的!

网友:
可以修的啊 检查一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当然可以修了 ,这算是灌水来的吗

网友:
可以修可以修可以修可以修可以修

网友:
笔记本白屏当然可以修了!

网友:
他是用户把。

网友:
可以,,,,,,,,,,出人民币就可以呵呵呵

网友:
肯定可以修。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楼主是水贴的吗

网友:
导致白屏现象 屏线 显卡 屏 都有可能

网友:
修肯定是可以修的,看你能不能 修的好就是另一回事

网友:
看什么情况了,在这里只有不会修,没有不可以修,大神一大把 要多多学习。

网友:
白屏这问题很好修的吧 一个一个排除了先呗

网友:
屏幕,显卡都有可能,代换试试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