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板号是:PC2002-H81,VER:1.3,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8-21):
上午收到一台一体机,AOC的,板号是:PC2002-H81,VER:1.3,上电不显示,供电全出来了。有没有大神修到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能不能用可调电源呢 可以的话看下电流

网友:
刷BIOS   换内存  换CPU   热显卡  热桥

网友A:
这种一体机修到的不多  可以尝试找下BIOS刷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体机修到的不多  可以尝试找下BIOS刷写试试

好的,先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