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开机电流0.8-0.9掉电 求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7-08-21):
联想e531进水 开机电流0.8-0.9掉电  SYS_PWROK信号出来一两秒掉电 而且插上键盘不触发 1.5v内存电压偏低1.48v 1.5v同时还进cpu和显卡 断开cpu和显卡的隔离点电压恢复到1.5v

网友:
又看到的大神 帮个忙 1234567890

网友:
内存供电属于正常

网友:
你这个看CPU背面明显进水了啊,要先修好进水地方的电路

网友:
cpu供电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修好了 显卡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电压在0.89-0.9 出来两三秒主板掉电

网友:
供电不稳定   负载部队   阻值打过没有

网友:
1.48 v  应该是属正常的 还是查下别的条件吧  所以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吗】

网友:
进水的地方 周围的电路i看看是 负责什么的, 像这种进水的机器 有时候进水的地方就是思路

网友A:
这个是CPU都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都没有工作。。。。。。。。。。。。

cpu我换了一个 供电我都修好了 我买个个假负载 感觉不能用插上cpu核显短路

网友:
学习了,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多查查进水位置,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大好修,还是先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掉件 电阻值变大或变小 之类的吧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感谢楼主我等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内存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是不是少别的电压,或者转换电压没出。

网友:
这种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的,试试看

网友:
看CPU背面明显进水了啊,要先修好进水地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