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开机电流0.75不动,无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7-08-21):
联想Y480开机电流0.75不动,无集显供电,应该是不跑码,求助了

网友:
AMD芯片组吗 是的话去看看北桥上的RTC电容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就修集显供电啊   调节满足直接换芯片

网友:
CPU电压有么有。。。。。。。。。。。。。。。。。。。。。。

网友:
CPU供电有输出了的,应该是不跑码。一开机就直接是0.75A电流不动

网友:
复位有没有,刷个Bios看看,查查内存。

网友:
跳变不?内存过了没有?刷过BIOS吗?肯定都要先软件都硬件啊

网友:
集显无供电  那就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AMD芯片组吗 是的话去看看北桥上的RTC电容 是不是 没跑吗 刷BIOS 了,吗  刷个试试看把

网友:
cup电压 有吗 。。。。。。。。。。。。。。。。。。。。。。。。。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跑码   刷BIOS 试试吧

网友:
BIOS刷了的,后面查到是南桥数据出的问题,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就只没有集显供电?其他都有吗

网友:
直接跑0.75,我首先判断可能是数据问题,刷BIOS 楼主估计也是查了很久才查到南桥的吧,有时维修思路很重要,修的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