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华硕Z77不能报错BIOS设置,

楼主(2017-08-21):
网收2片华硕Z77到手两片都可以开机,卖家说是坏的,,还以为捡死鱼了,第一块测试顺利亮机,立马进系统测试,第一块装完系统测试了一个小时没任何问题。
听了半天音乐,开始测试第二片,问题出来了,详细见图,就是不能保存设置,中文BIOS都不可以改,F1关闭报错也不行,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把25m也干了
不见效果,都在开怀疑桥的问题,没BGA就算是怀疑了也是然并卵。查了半天没查到任何问题,刷了BIOS也没有用,最后在百度查这个情况,中关村都说只能换板子,还有人说用一个写BIOS的软件把报错项关
掉,至于这个我试着搞了半天,没搞定。最后软件提示错误我就没在继续,本想放弃,可是想着收的成本也不少,70一张主板,修好能卖300左右,且手里还有一个华硕的B75也是也是这个样子,开始下定决心修,拿着两块板子对比量各电压,信号,最后了;量到IO的48脚CPU检测信号,叫什么我一下记不起,直接从CPU接一个MOS管,上CPU后,cpu发出低电平让MOS截止,见下图,接下来开始追线了,最后是短线了,见图。如果不是仔细测量找到问题的机会很少,这信号在华硕的某些主板山,如果不正常,是不上电的。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但是在这主板上的情况,故障表现依然是不同的。所以做维修,不能死记像上课老师给你讲的什么时序,信号。如果大家绝对本小白的述说有那么一点点意思,跪求加点分。

网友A:
看不明白这主板是断线 还是短路?短线是什么鬼?

网友:
信号名叫什么啊  也没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这主板是断线 还是短路?短线是什么鬼?

不好意思  网络问题  图片后补

网友B:
图在这里   可能是网络问题              没有上传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在这里   可能是网络问题              没有上传去

那强制拉低那个信号行不行

网友C:
我这边也有两块这个主板。改天抽空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也有两块这个主板。改天抽空试试行不行。。

那你的谢谢我了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强制拉低那个信号行不行

你试试

网友D:
看IO型号是NCT5355D,你说48脚要低电平才行,这IO的48脚定义是SKTOCC信号,也就是主板检测CPU是否装入的信号,没有CPU的时候是高电平,有CPU之后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IO型号是NCT5355D,你说48脚要低电平才行,这IO的48脚定义是SKTOCC信号,也就是主板检测CPU是否装入的信 ...

装CPU后是高,没装CPU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CPU后是高,没装CPU是低

反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