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0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7-08-21):
联想S410 笔记本不触发 插上维修电源 无待机电流 ,量19V输入正常 再量cpu.显卡19V供电为零  看了是这边有短路了 ,拿掉内存采用烧鸡大法 发现内存供电滚烫滚烫  马上论坛上下来个图纸 换下PQ50跟pu501 ,上电电流0.01 ,按开机键 cpu风扇运行 但还是没有显示   量内存供电正常 ,难道内存烧了 这个还是低电压版的 从另外机器上拆条4个装上  试机 ,电流刷刷上去 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图片怎么发啊!联想S410 笔记本不触发 插上维修电源 无待机电流 ,

网友:
联想S410 笔记本不触发  图片图片

网友:
点添加图片

网友A:
短路了 电流表怎么会没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电流表怎么会没反应呢

其实是有的,现在新的保隔保护性挺强的,通电就只能看到CC灯会闪就是大短,不像以前一样直接5A,除非是保隔管直接击穿

网友:
这不是短路了吗,随便一个19v电容都可以量吧

网友:
这个短路应该是被保护了。。才没有导致大电流。。楼主经验也是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电流表怎么会没反应呢

有些短路有保护 不会打表的

网友:
是的 我刚拿到机器也没有怀疑是短路 因为没有电流啊 一般机器会出现大电流的 可能现在的机器保护功能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