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vf15aa1mt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7-08-21):
有一个客户拿一台索尼的机器过来说换个独显多少钱,然后给他报了个价格他也同意了,就留机器说要明天才能换好。机器拿到手里是显卡驱动打叹号然后重新打下驱动还是一样的,觉得是系统问题又拿了个硬盘给他装了个系统还是一个样。那就可能是主板问题了,拆机首先刷了个BIOS,装上去测还是打不上。估计是显卡了,然后就订了个显卡。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ONY GD6.rar

版号广达gd6

网友:
换的这个显卡芯片貌似有点贵哦  这种正方形的 换过几次 贵

网友:
楼主  论坛上下载的BIOS  就不要在发上来了

网友A:
刚接到一个mbx-217没有屏电压 没有屏电压,也没有高压条开启3.3V电:kuqi:

网友:
这客户判断还挺准的嘛,估计是他平时用的时候显卡就老是不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到一个mbx-217没有屏电压 没有屏电压,也没有高压条开启3.3V电:kuqi:

你的这个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可以强制出 看看屏显示不

网友:
我的是 DELL 12314 开始拿来的时候是 会黑屏几秒会好 但不是 高压 灯管问题 屏也换过  搞着搞着 就亮都不亮了 触发280-260  最后电流到800  我觉得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此款机器显卡坏得很少啊.基本上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