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 Y40-70 LA-B131P 秒亮BIOS 修复ME 版本 9.5.14.1724

楼主(2017-08-21):
Y4070 LA-B131P REV:1.0  论坛下的开机全都很慢。有个Y40-70 工厂版的板号是LA-B131 的 刷了直接不良,估计板号不对。自己下载了ME 合成后秒亮。特发上来共享。搞了一下午。以前重没合成过。都是找合成的。这个找不到。只好现学现用。我的机器是I5-4210U 8显存。

参考文章:http://www.weixinnu.com/tag/article/1998496576

OK Y4070修改me la-b131p .rar

公版ME

网友:
z这个下载下来和主板读出来的数据差距很大啊 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额,我手里一个Y40-70 I5刷了,确定点不亮。之前是不认声卡(゚Θ゚ )<

网友(2017-10-08):
BIOS 保证100%亮机。确定板号对上。再就是注意一下韩剧BIOS 芯片的时候不要把边上的小电阻弄丢了。会造成掉电不亮机。自己碰到过。

网友:
我的刷完也不亮了,几个意思?????????

网友:
刷完彻底不亮 我原机的是快显示掉电

网友(2017-12-01):
谢谢楼主的BIOS, I5-4210 的 开机确实能秒亮,刚测试了。

网友:
我刚下载了,可以快速亮机的。确定可以OK。谢谢楼主

网友(2018-01-15):
测试秒亮

网友A(2018-05-11):
亮是能亮   客户的win7系统  UEFI改成LEGACY模式后  直接不亮  什么原因

网友(2018-08-25):
的确是  EFI改成LEGACY模式后  重启屏幕不亮

网友(2019-01-10):
多个兄弟碰到EFI 改LEGACY 不亮。说明楼主合成的过程中可能有点小错误

网友(2021-01-07):
正需要 硬盘坏了 资料都丢了

网友:
刚刷了不对

网友(2022-06-28):
下载测试秒亮,

网友(2023-01-11):
引用 网友A:
亮是能亮   客户的win7系统  UEFI改成LEGACY模式后  直接不亮  什么原因

这个情况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