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8-21):
联想SL410K开机无显示,电流跑到0.9a.拆开看到显卡被加焊过,瞬间风枪吹了OK了,直接丢回给客户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feng风枪干 显卡 这个也台猛了吧,,, 能长久 使用不哦

网友:
这是要反修的节奏了,大神就是非同凡响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哦。。。。。

网友:
风枪吹,用不了多久的,这个是打黑胶的,最好取下来重做,板子容易变形,控制好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ng风枪干 显卡 这个也台猛了吧,,, 能长久 使用不哦

其实风枪吹一下 跟上BGA是一样的效果   晶体虚焊  也不是焊盘虚焊  我也是直接吹吹  就可以了但是   要加铜片 风扇改常转  才行  不然用不久

网友:
吹风枪也可以的吗?楼主,感觉过两天就要回来

网友:
不知道修完是否跑温度压力测试,不怕返修吗

网友:
这样还不如不修                 还要拿回来

网友:
这样风枪吹不行吧,用不了几天得。

网友:
这种 若有保修 如此维修不妥

网友(2017-12-12):
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