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BIOS NM-A044 解决两次开机

楼主(2017-08-21):
E531 BIOS NM-A044 解决两次开机

E531 BIOS NM-A044解决两次开机.zip

网友(2017-12-11):
下来试试,                                    完美的话再顶你!

网友(2018-02-26):
有些是桥的问题 不一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8-05-03):
刚下载的一个不跑码了,再试试,可以的话回来赞一个

网友(2018-09-11):
这个能不能用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2019-04-14):
  行不行啊

网友(2019-05-22):
能用,但开机后报警,有序列号吧。

网友(2020-10-20):
集显刷了一次OK,赞

网友(2023-06-22):
ok,谢谢,刷了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