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X201I 无待机

楼主(2017-08-21):
lenovo X201I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速度拆开,首先测了下电压发现无待机电压,就目测一遍发现D74升压2级管烧了个孔,就先换了个2级管,插电尼玛听到哪里蹦的一声,结果手摸到TB62514FG-GP发热,订货等到货装上,还是无3V 5V 就测TB62514FG-GP条件,发现36脚的这个VCPIN28没有24V ,在我心中认为他是24V他写的是VCPIN28),就测所有的F 保险测到F5坏了,换了一个0欧的电阻,再插电又把这保险烧了,根据经验一定是哪里有短路,就测TB62514FG-GP附近电容,测到C373短路,就干掉他,再次插电还是无待机,就测VCPIN28的36脚还没有24V 先不管了直接从R699的1脚飞根线到R415应为他两是一路,都是VINT20,再次测量只有19V我R他仙人,我当时血脉贲张,想了想还是冷静下心浮气躁是修不好机器的,就想到我拆过一个电容会不会是升压用的,管他呢补上再说补上C373顺便换掉C634再次插电,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网友A:
这线飞的,楼主在板上打了一个孔吗?怎么弄的?

网友B:
有图纸那个电容没有看是滤波用还是升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的,楼主在板上打了一个孔吗?怎么弄的?

本来就有的,刚好为我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那个电容没有看是滤波用还是升压用?

升压用的,不是有切图纸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过孔飞线吗

网友:
线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