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6手机英文解释

楼主(2017-08-21):
ID

EN

CN

CN1

DSM

分集接收器 非连续性接收器

PRX

连续接收 (苹果手机电路)

RFFB

射频反馈 (苹果手机电路)

DIVERSITY

分集接收器, 分信模式,驱动(苹果手机电路)

DZ

稳压管 (苹果手机电路)

BCLK

位时钟 (苹果手机电路) (位时钟:总线数据传输)

LRCLK

左右声道时钟 (苹果手机电路)(声音左右声道择选择)

VA

音频供电 (苹果手机)

LOWERMIC

下置MIC (苹果手机电路)

MIC 1

正常通话时的MIC 低部MIC  (苹果手机电路)

MIC 2

降噪MIC,开免提时使用,后置 MIC (苹果手机电路)

MIC 3

免提时(MIC2和MIC3S配合使用)MIC (苹果手机电路)

EXTMIC/HS3/HS4

耳机MIC (耳机插入有效) (苹果手机电路)

I2S0

多媒体总线(音频总线 CPU与音频解码器的总线)(苹果手机电路)

I2S4

正常模式总线,指打电话模式,(音频总线 CPU与音频解码器的总线)(苹果手机电路)

I2S2

免提模式总线,指免提时使用的模式,(音频总线 CPU与音频解码器的总线)(苹果手机电路)

SPI

和CPU之间的音频控制总线】,(音频总线 CPU与音频解码器的总线)(苹果手机电路)

P/N

差分信号,指一个正一个负的数据传输 (苹果手机电路)

CHESTNUT

显示芯片 (苹果手机电路)

RET

回路 返回 (苹果手机电路)

FILT

滤波

VOICE

语言

CODEC

音频编解码器 (苹果手机电路)

UVLO

欠压锁定 (苹果手机电路)

IREF

电流基准参考 (苹果手机电路)

VREF

电压基准参考 (苹果手机电路)

STB

脉冲选通信号 (苹果手机电路)

JTAG

JTAG编程接口

RDY

就绪 (苹果手机电路)

ALE

地址锁存

CLE

命令锁存

PAIR

数据传输数据

9 (苹果手机电路)

CPU问题也会报供9,出相的问题就是无显示,无照相。

IMU

指南针

PCIE_AP_TO_NAND_TXD0_P

主 CPU 到硬盘的  PCIE 接口的发射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CIE_AP_TO_NAND_REFCLK_P

主 CPU 到硬盘的  PCIE 接口基准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CIE_NAND_TO_AP_CLKREQ_

硬盘到主 CPU 的  PCIE 接口时钟请求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CIE_BB_BI_AP_CLKREQ_L

基带到主 CPU 的  PCIE 接口时钟请求低有效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CIE_AP_TO_WLAN_RESET_L

主 CPU 到 WIFI 芯片的 PCIE 接口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CIE_AP_TO_NAND_RESET_L

主 CPU 到硬盘的  PCIE 接口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MIPI_RCAM_TO_AP_DATA0_CONN_P

后摄像到主 CPU 的  MIPI 接口传输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MIPI_AP_TO_LCM_DATA0_N

主 CPU 到显示屏的  MIPI 接口传输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MIPI_FCAM_TO_AP_DATA0_P

前摄像到主 CPU 的  MIPI 接口传输数据,(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FCAM_SHUTDOWN_L

主 CPU 到前摄像的关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FCAM_CLK_R

主 CPU 到前摄像的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RCAM_SHUTDOWN_L

主 CPU 到后摄像的关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TOUCH_RESET_L

主 CPU 到触摸到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

AP_TO_LCM_RESET_L

主 CPU 到显示屏的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AP_IRQ_L

主电源芯片到主 CPU 的中断请求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BB_PCIE_DEV_WAKE

主 CPU 到基带的  PCIE 接口服务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STOCKHOLM_DEV_WAKE

主 CPU 到近场通讯芯片的服务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LED_DRIVER_EN

:主 CPU 到闪光灯芯片的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ARC_RESET_L

主 CPU 到音频放大器的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LCM_TO_OWL_BSYNC

显示屏到主处理器的同步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FORCE_DFU

强制 DFU 模式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DFU_STATUS

DFU 状态,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OARD_ID4

主板配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RC_TO_AP_INT_L

音频放大器到主 CPU 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B_TO_AP_GPS_TIME_MARK

基带到主 CPU 的 GPS  时间标记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HP_HS3_CTRL

主 CPU 到耳机 MIC 的控制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SPEAKERAMP_RESET_L

主 CPU 到音频放大器的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ARC_STAYIN_ALIVE

主 CPU 到音频放大器的保持激活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B_TO_AP_RESET_DETECT_L

基带到主 CPU 的复位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CODEC_TO_AP_PMU_INT_L

音频编解码到主 CPU 的电源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BB_RADIO_ON_L

主 CPU 到基带的基带电源供电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BB_RESET_L

主 CPU 到基带的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EAKERAMP_TO_AP_INT_L

音频放大器到主 CPU 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UTTON_VOL_DOWN_L

音量按键加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UTTON_RINGER_A

静音振动快速切换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MAMBA_EXT_LDO_EN

指纹扫描电路外接 LDO 芯片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BB_MESA_ON_L

主 CPU 到基带的指纹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DEBUG_RXD

主处理器部分 UART 串口的调试接口接收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WLAN_RTS_L

主 CPU 到 WIFI 芯片的 UART 串口发送请求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WLAN_TO_AP_CTS_L

主 CPU 到 WIFI 芯片的 UART 串口清除发送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STOCKHOLM_RTS_L

主 CPU 到近场通讯芯片的  UART 串口发送请求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STOCKHOLM_TO_AP_CTS_L

主 CPU 到近场通讯芯片的  UART 串口清除发送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BT_RTS_L

主 CPU 到蓝牙芯片的  UART 串口发送请求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BT_TO_AP_CTS_L

蓝牙到主 CPU 的  UART 串口清除发送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ACCESSORY_TXD

主 CPU 到 USB 管理芯片附件的 UART 串口的发送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CCESSORY_TO_AP_RXD

附件到主 CPU 的  UART 串口接收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STOCKHOLM_TXD

主 CPU 到近场通讯的  UART 串口发送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WLAN_TO_AP_RXD

WIFI 芯片到主 CPU 的 UART 串口接收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WLAN_TXD

主 CPU 到 WIFI 芯片的 UART 串口发送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WI_AP_BI_TIGRIS

主 CPU 到充电芯片的电量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STOCKHOLM_TO_AP_RXD

近场通讯芯片到主处理器的 UART 串口接收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CIE_AP_TO_WLAN_DEV_WAKE

主 CPU 到 WIFI 芯片的 PCIE 接口服务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TO_BT_WAKE

主 CPU 到蓝牙芯片的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OOT_CONFIG2

启动配置项 2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OUCH_TO_AP_INT_L

触摸到主 CPU 芯片的中断低有效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UART_AP_TO_BT_TXD

主 CPU 到蓝牙芯片的  UART 接口发送数据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CODEC_MCLK_R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芯片的 I2S 接口主时钟信号(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OWL_TO_CODEC_XSP_LRCLK

主 CPU 的 OWL 电路到音频编解码的 XSP 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SPEAKERAMP_MCLK_R

主 CPU 到音频放大器的  I2S 接口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BT_DOUT

主 CPU 到蓝牙芯片的  I2S 接口数据输出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CODEC_CS_L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芯片的 SPI 片选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CODEC_SCLK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芯片的 SPI 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CODEC_MOSI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的  SPI 主输出从输入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CODEC_TO_AP_MISO

音频编解码到主 CPU 的  SPI 接口主输入从输出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OARD_ID2

主板版本识别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CODEC_MSP_LRCLK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芯片的语音通话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CODEC_MSP_DOUT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芯片的语音通话数据输出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CODEC_TO_AP_MSP_DIN

音频编解码到主 CPU 的  I2S 语音通话数据输入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CODEC_MSP_BCLK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的  I2S 语音通话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BB_TO_AP_DIN

基带到主 CPU 的 I2S  接口数据输入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BB_DOUT

主 CPU 到基带的 I2S  接口数据输出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LS_TO_AP_INT_L

光线感应器到主 CPU 的中断低有效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CODEC_ASP_BCLK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的  I2S 接口 ASP 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CODEC_TO_AP_ASP_DIN

音频编解码到主 CPU 的  I2S 接口 ASP 数据输入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BB_BCLK

主 CPU 到基带 CPU 的 I2S 接口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BT_LRCLK

主 CPU 到蓝牙的 I2S  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BT_TO_AP_DIN

蓝牙到主 CPU 的 I2S  数据输入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S_AP_TO_CODEC_XSP_DOUT

主 CPU 到音频编解码  I2S 接口 XSP 数据输出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TOUCH_TO_AP_MISO

触摸到主 CPU 芯片的  SPI 接口主输入从输出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TOUCH_SCLK_R

主 CPU 到触摸的 SPI  接口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TOUCH_CS_L

主 CPU 到触摸的 SPI  接口片选低电平有效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TOUCH_MOSI

主 CPU 芯片到触摸的  SPI 接口主输出从输入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MESA_TO_AP_MISO

指纹到主 CPU 芯片的  SPI 接口的主输入从输出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MESA_MOSI

主 CPU 到指纹芯片的  SPI 接口主输出从输入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PI_AP_TO_MESA_SCLK_R

主 CPU 到指纹芯片的  SPI 接口时钟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MESA_TO_AP_INT

指纹到主 CPU 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CAL

电源芯片电路的温度校准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FOREHEAD_NTC

主板顶部温度检测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REAR_CAMER_NTC

后置摄像头电路温度检测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RADIO_PA_NTC

基带功放的温度检测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AP_NTC

主处理器温度检测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B_TO_PMU_PCIE_HOST_WAKE_L

基带 CPU 到主电源芯片  PCIE 接口的主机唤醒低电平有效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BB_PMIC_RESET_R_L

主电源芯片到基带电源的复位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RISTAR_TO_AP_INT

USB 管理器到主 CPU 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TOCKHOLM_TO_PMU_HOST_WAKE

近场通讯芯片到主电源芯片的主机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NAND_LOW_BATT_BOOT_L

主电源芯片到硬盘的电池低电压启动低电平有效信号(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WLAN_TO_PMU_HOST_WAKE

WIFI 芯片到主电源的主机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CODEC_TO_PMU_MIKEY_INT_L

音频编解码到主电源芯片的数字录音中断低电平有效信号(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T_TO_PMU_HOST_WAKE

蓝牙到主电源的主机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WLAN_REG_ON

电源芯片到无线 WIFI 的供电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C0_AP_SCL

应用部分的 I2C 接口时钟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CODEC_DIGLDO_PULLDN

主电源芯片到音频编解码的数字 LDO 下拉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CODEC_TO_AP_PMU_INT_L

音频编解码到应用电源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BB_USB_VBUS_DETECT

主电源芯片到基带的 USB 5v 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STOCKHOLM_EN

电源芯片到近场通讯芯片的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RISTAR_TO_TIGRIS_VBUS_OFF

充电芯片 5V 过压保护关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TO_PMU_INT_R_L

充电芯片到主电源芯片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VBUS_DETECT

充电 5V 检测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VBATT_SENSE

电池电量检测传输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ACTIVE_DIODE

充电管激活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WI_AP_BI_TIGRIS_FET

主 CPU 和充电芯片之间的电量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TO_BATTERY_SWI

充电芯片到电池接口的电量检测信号(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ATTERY CONNECTOR

电池座子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 CHARGER

充电管理芯片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CODEC_TO_PMU_MIKEY_INT_L

音频编解码到主电源芯片的数字录音中断低电平有效信号(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T_TO_PMU_HOST_WAKE

蓝牙到主电源的主机唤醒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WLAN_REG_ON

电源芯片到无线 WIFI 的供电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I2C0_AP_SCL

应用部分的 I2C 接口时钟(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CODEC_DIGLDO_PULLDN

主电源芯片到音频编解码的数字 LDO 下拉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CODEC_TO_AP_PMU_INT_L

音频编解码到应用电源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BB_USB_VBUS_DETECT

主电源芯片到基带的 USB 5v 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PMU_TO_STOCKHOLM_EN

电源芯片到近场通讯芯片的开启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RISTAR_TO_TIGRIS_VBUS_OFF

充电芯片 5V 过压保护关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TO_PMU_INT_R_L

充电芯片到主电源芯片的中断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VBUS_DETECT

充电 5V 检测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VBATT_SENSE

电池电量检测传输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ACTIVE_DIODE

充电管激活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WI_AP_BI_TIGRIS_FET

主 CPU 和充电芯片之间的电量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_TO_BATTERY_SWI

充电芯片到电池接口的电量检测信号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BATTERY CONNECTOR

电池座子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TIGRIS CHARGER

充电管理芯片 (苹果手机图纸解释)

SENSORS

传感器

CONTEXT

通讯接口 (苹果手机图纸定义)

3194(苹果手机代码)

网络,USB管理,电池

CHG_ACT_DIO

充电管驱动 (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CHARGER_VBATT_SNS

电池电压检测 (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SY_ ALIVE_TIGRIS

充电芯片激活信号(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USB_VBU_DETET

USB_5V检测信号  (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PMID_CAP

充电内部输出电压 (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AP_TO_VIBE_TRIG

主CPU发出的马达驱动触发信号 (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VIBE_DRIVE_P

马达驱动 (P/N也表示差分信号) (手机电路图纸定义)

3194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OK

苹果服务器不验证该版本。 固件版本关闭,需要刷新固件。 测试OK) { 提取完软件}

2009 、21、23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OK

电池有问题 ,数据线有问题 (测试OK) {提取完软件}

3014、2005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ok

网络有问题 (测试OK)(提取完软软件。连接不到网络。)

4005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ok

CPU I2C总线 ,  硬盘自身或者硬盘供电。 (测试OK){提取完软件,正在准备IPHONE, 或者一直卡在某处,去除数据线报错。) (检修CPU的工作条件)

4013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主CPU。 或者I2C总线有问题。(测试OK)

4013 (苹果6S以后报错代码)

6S以后基带电源或者硬盘也会报4013. (测试OK)(6S修基带主要是基带周围的电感。直接换不行,重做基做CPU。)

3194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4代等走到三分之二报错断定基带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

3194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刷机开始就检查服务器配置或者在服务器己经没有版本的SHSH !

1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刷机80盘%报1,或者90%. 一般是基带码片有问题 ,把资料读出来换个芯片在刷机。

4013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第一个等待(装驱动)完成后报错。 {测试OK}

4014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CPU上层或者电池没电没插电池 {测试OK} (常见展存报错) {换完硬盘后,可能使USB空焊。(6代和6P常会出现的问题}

1.-1.3.16.1669.48.50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基带电源,基带CPU,基带码片,基带码片资料,CPU。 {测试OK}

9.40.4013.4005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硬盘问题 {测试OK} 快速判断硬盘问题,

53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基带和CPU不匹配,(更换别的主板也会报错53,)

40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进刷机恢复模式没有序列号,一般报40. (CPU没有认到硬盘。先把值,如果有值,那就是CPU空焊。)先换硬盘,把硬盘的CPU阻值。

SHSH

SHSH就是验证iTunes恢复固件操作合法性的一个证书。

9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硬盘,码片,CPU问题,板层断线。 (码片一根脚空焊会报错9.)

56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摄相头NFC或者NFC到CPU断线。

-1、50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基带电源。主要测量S1供电  {测试OK} 刷机走进度条,S1是在恢复固件时候才会有,如果没有换基带电源。重植基带。重植还不出,换基带电源CPU在测S1供电,如果有了就换基带CPU坏了。

50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大多数是CPU的问题 。重基植基带,不行测试基带到CPU的阻值。一根基带空焊都会引起刷机报错-1或者50., 最后不OK,重植,CPU,最后不行,搬板。

56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进度已经走到80%,主要查NFC.NFC到CPU断线,或者NFC焊点断线。(副NFC也腐蚀,或者修触摸其他电路无件损坏)

56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摄相头.

53 (苹果刷机报错代码)

指纹刷机报错,10系统以前。

网友:
多谢楼主!很多缩写英文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