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2 不触发

楼主(2017-08-21):
HP 440 G2 不触发MEC1322EC请问带程序不,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
Features
32-bit system controller
132 DQFN package

外部spi闪存
External SPI Flash

128K SRAM (Code and Data)
还是有128kb程序

96K Optimized for Code
32K Optimized for Data
64B CMOS
18x8 keyboard scan matrix
116 GPIO Pins
5 SMBus ports
5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channels
4 LED
2 Low-power timers
4 PWM
2 Fan Tachometer Inputs

网友:
这个应该不带程序的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这机器 确认ec不带程序的

网友:
不带的 直接买芯片上机就好

网友:
谢谢大神,我买一个EC芯片试试吧。

网友:
能确定不带程序。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ec旁边有bios芯片  ec一般不带的买个芯片试试

网友:
额  为什么你们都确定是ec啊  条件测完了吗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