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K42F 3.2不触发 按开关灯亮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7-08-21):
版号:K42F 3.2不触发  按开关灯亮不上电,待机正常,桥的供电正常,通病RSMRST也正常,EC到到桥有跳变,请问这机器还有其他通病吗?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A:
桥出没出S3  S4   没出的话 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rtc查了没有,有很大嫌疑

网友:
rtc查了没有,这个情况像是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rtc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没图纸可以参考点位维修的   查下桥的触发条件吧

网友:
先查EC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出没出S3  S4   没出的话 查桥的待机条件

我擦查了半天,没查出来,先报价吧结果客户不修了。。。

网友B:
                    有 进水什么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进水什么的没有。

               没有进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