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2G 求主板高清图片

楼主(2017-08-21):
版号 LA-B162P主板进水严重,主板清理后电阻有脱落,无法判断是否有料,谁手上有同样主板请帮忙拍下高清图

网友A:
好歹也说一下 具体要拍哪个位置啊  不会整板的电阻都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说一下 具体要拍哪个位置啊  不会整板的电阻都掉了吧

就是把我拍的照片位置再拍一遍 EC周边 和KB con接口是重灾区

网友:
手上没接到这个机  帮不到你。。。。

网友:
希望有一样的帮你拍照上传下

网友B:
还需要吗,我今天修道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吗,我今天修道一台这样的机器

还有就是问下怎么上传高清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问下怎么上传高清大图,

先留下来备用吧,我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高清图直接传文件稍微缩小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本有图纸吧。看图纸不就知道啦吗?

网友:
截图吗 ,,  截图就不是高清了  vgggggggggggggg

网友:
这个前些天修到过,没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