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打电话信号跳水哪里问题??

楼主(2017-08-21):
小6,打电话信号跳水,一般一天碰到1到2次左右,每次需要
手机
重启才会好,我感觉是不是功放的问题,是不是打电话的时候有什么被拉低了导致没信号,求问?
还有这是什么芯片??好像也是信号方面的芯片吧,看图,红圈圈里面的
手机

网友:
图片,6代wifi芯片旁边的,好像信号小功放的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U5411_RF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的 这个芯片是有黑胶的 小心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