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装W7系统。装上独立显卡驱动会黑屏,不装就正常显示,但是看电影很卡

楼主(2017-08-21):
苹果A1286 装W7系统。装上独立显卡驱动会黑屏,不装就正常显示,但是看电影很卡

网友A:
这款机器的显卡特别容易坏  都通病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的显卡特别容易坏  都通病啦

如果显卡就麻烦了。显存在下面不好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卡就麻烦了。显存在下面不好换啊

这个机器 换显卡  论坛有很多案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这种机器显卡好像也容易坏

网友:
若是驱动在官网下载的  就排除软件问题 这个机器的显卡相对故障率很大

网友C:
换显卡吧 这个是通病来的  没有办法避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吧 这个是通病来的  没有办法避免的.

换了显卡后。不开机了。。郁闷死了。。。,显存也换了。还是一样,连机都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换显卡  论坛有很多案例  可以参考一下

显卡,显存都换 了。现在连机都不开了。。。估计要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是显卡的问题,现在的话你直接换主板吧

太贵了主板.....................

网友:
换显卡了,苹果的机子换显卡都是不好搞,不过没事,这东西能收上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