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21):
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一个半桶水的同行拿来说上电0.4A,机器被人家修过没有修 好。机器拆好了给我,目测CPU供电和BIOS被人动过,还有一些供电芯片都有焊过。上电测试确实是0.4A,但会掉电重启,经验判断无CPU供电,万用表测试果不奇然,供电芯片是95831,测供电22、23脚、7脚VR-ON正常,把24脚电阻拆掉上电CPU供电1.09V,排除芯片问题,记得这机器桥坏会引起无CPU供电,风枪扫一下桥无变化,BIOS上家动过,刷个BIOS(桥)吧,BIOS拆掉习惯性的打一下1、2、5、6脚阻值。发现1脚无穷大,仔细观察发现1脚连的电阻一个脚有断线,像是腐蚀又像是人为(后续修好后怀疑的),用锡连上,

上电电流1.11不动,这次真的要刷BIOS,刷了两个故障一样,找个CPU换上,电流哇哇往上串,应该显示了,马上接屏结果就这样

现在开始怀疑了,CPU和屏应该是被上家换了,要不是修不好换的,要不是修好要价太贵不愿意修换的。
维修结束,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95831   去掉电阻 出供电  也不能百分百说芯片没问题  只能说芯片内部的PWM模块是正常的

网友:
坏这么多 客人估计都不会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5831   去掉电阻 出供电  也不能百分百说芯片没问题  只能说芯片内部的PWM模块是正常的

谢谢版主更正指点.........................

网友:
解决了主板问题 还有屏 U的问题  更是麻烦

网友:
去掉24脚电阻  也有人试过  不一定是芯片没坏

网友C:
坏这么多东西    客户  还会修吗。。。。。。

网友:
技术可以, 加分鼓励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这么多东西    客户  还会修吗。。。。。。

那也没有办法,叫那个同行取沟通了

网友D:
一般这样的电脑都不愿意修,二修的有点烦啊

网友:
很黑 啊                CPU和屏都掉包

网友:
这机器坏的都行也太多了吧,不过修好了就行,楼主技术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一般都是被上家换了,我自己修很少搞这种动作。

网友F:
你这个比我前几修那个好修多了,我是换南桥才好的

网友:
上家有点恶心人

网友:
昨天碰到个二修的U给换掉了,内存直接拔走了

网友:
修CPU供电偶只会三板斧  BIOS   桥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样的电脑都不愿意修,二修的有点烦啊

最怕修好板客户说是你换的,然后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被上家换了,我自己修很少搞这种动作。

我也不换,怕麻烦,有些人会和你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比我前几修那个好修多了,我是换南桥才好的

现在桥好贵,65一个还是测试的,不知道怎么涨了那么多,去年才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更正指点.........................

这个机器修的笔记本比较多呵呵呵

网友:
还好,修好了,这要上家主板上随便拆点小件,修也不好修

网友:
绝对的老司机了,动机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去掉电阻 出供电  也不能百分百说芯片没问题  只能说芯片内部的PWM模块是正常的

网友G:
估计最后还是嫌贵不修,成本太高 了

网友H:
费了那么大的劲  修好了  结果  屏CPU   坏了  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用问客户 都知道不会修

网友:
什么情况   没修到过

网友I:
我好想在你们这里学习去掉电阻可以判断芯片的好坏,我想知道24脚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一般人家搞过的地方都是要留心观察一下,不然真的走不少弯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已经很好了 楼主这还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上家有手脚,有点恶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费了那么大的劲  修好了  结果  屏CPU   坏了  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用问客户 都知道不会修

客户老实交代了,寄给一个做学徒的朋友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最后还是嫌贵不修,成本太高 了

客户说寄给一个做学徒的朋友修的,我不管,我收修板的钱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个机器客户由不会修了,U坏 主板坏  屏坏。还是转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好想在你们这里学习去掉电阻可以判断芯片的好坏,我想知道24脚是什么信号呢,

欢迎来迅维学习,意向报名或是了解相关科目详情可联系我QQ1727176051,电话0755-27396416

网友J:
修这种机器最窝火,修了大半天,最后坏了一大片。价格高了客户肯定不修了,浪费了精力和时间

网友:
有些时候都是无奈   这修不好也做手脚那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这种机器最窝火,修了大半天,最后坏了一大片。价格高了客户肯定不修了,浪费了精力和时间

板修好了,怎么也要收他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