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新款 A1534

楼主(2017-08-21):
苹果新款A5134的,。求助各位大神,不拆芯片怎么刷BIOS,.需要需要通电,按着图纸八个脚飞线接上,总是提示有脚没接触,重新焊了几次都是,线肯定接触好了,问题出在哪,需要注意什么?因为芯片是一个玻璃体,怕搞坏

网友A:
芯片那边焊的没问题  那就是你编程器的座子问题了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那边焊的没问题  那就是你编程器的座子问题了

809F绝对没问题,天天用的,苹果像 A1466这样的我今天也焊了是能用的

网友:
编程器肯定是支持的,不知道 是不是需要上一个三伏电还是要怎么的,新款 ,不敢乱搞,搞坏赔不起

网友:
还没遇到过,要是刷好了分享下。

网友C:
网上有卖相关直接扣在主板上刷写BIOs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绝对没问题,天天用的,苹果像 A1466这样的我今天也焊了是能用的

我的809的座子就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相关直接扣在主板上刷写BIOs的线

有没有链接 ,我就是在淘宝没找到,唯一一个是一个小座子,一根排 线,卖350

网友:
我买了带座子的排线和自己连线一样老提示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