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维修

楼主(2017-08-21):
故障现象:
开机白苹果
故障修复:
刷机至等待ipad一直不动,进度条不走。拔掉数据线报错9。怀疑硬盘虚了,重植。
拆掉硬盘

植锡后,重装故障依旧。怀疑硬盘挂了,更换。买个写好的直接换上故障修复。

简单维修一例,老鸟请瞬移,新手有用请加分!

网友:
手工不错哟。。不怎么翘iPad的硬盘你翘硬盘的参数能否告知下呢,,用的什么风枪

网友:
大硬盘的可以换成小硬盘的??大硬盘的应该是老的。2.1版本的。小硬盘应该 是2.4版本的吧。

网友A:
这两个硬盘大小看上去是不太一样  楼主不要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硬盘大小看上去是不太一样  楼主不要换错了

一样的。。。。角位大小相同。。。新盘旧盘区别

网友:
不错,很棒~~~~~~~~~~~~。老板相当于硬解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