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全自动洗衣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8-21):
三洋全自动洗衣机,客户说上次还用的好好的,这次再用就不通电了,电源一直插着电!果断报价,换主板300多,修好150,客户同意修!
     拆机取出主板,目测有电容鼓包,而且好多地方都发黑了,拆回家修吧。回去直接把后壳用手术刀划开,先是变压器下面隔开,再把鼓包的发黑的都隔开,基本都在一起,就是电源部分,测变压器没烧,测稳压管也没烧,看来发黑是时间长了,属于正常现象!于是直接先换鼓包电容,拆下来一看,一个是10v1000uf,一个是16v1000uf,其中10v1000uf的腐蚀掉了一个脚,原来故障在这里,换好测试,5v,14v正常,通电按按键数码灯亮了!故障修复!

网友:
滤波不良,还要把防水做好,不然还容易坏

网友A:
又有大神了,家电的帖子越来越多了

网友B:
新手路过学习了!论坛里的高人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有大神了,家电的帖子越来越多了

不敢当啊,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路过学习了!论坛里的高人真多啊!

论坛里的家电版块太少了,应该建议再增加。。。。。。。。。。。。。。。。。。。。。。。。。。。。。。。。。。。。。。

网友C:
电容怀起了换点就OK了   防水要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怀起了换点就OK了   防水要做好啊

恩,必须的。。。。。。。。。。。。。。。。。。。。。。。。。。。。

网友:
拆机取出主板,目测有电容鼓包,而且好多地方都发黑了,拆回家修吧。回去直接把后壳用手术刀划开,先是变压器下面隔开,再把鼓包的发黑的都隔开,基本都在一起,就是电源部分,测变压器没烧,测稳压管也没烧,看来发黑是时间长了,属于正常现象!于是直接先换鼓包电容,拆下来一看,一个是10v1000uf,一个是16v1000uf,其中10v1000uf的腐蚀掉了一个脚,原来故障在这里,换好测试,5v,14v正常,通电按按键数码灯亮了!故障修复!

网友:
电脑版修好了,防水也要做好啊,

网友D:
洗衣机也爆电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衣机也爆电容呵呵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见,电解电容就爱爆@尤其是小区电压不稳

网友:
好久没逛论坛了现在电脑都不修开始转行修家电了啊  论坛大神真多啊  小弟佩服  同时也学习了

网友:
用刀划不安全,用电烙铁把塑料割开,相对安全点,修好后用704封固,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
看来以后咱也可以试着添加维修家电的项目了。。。

网友(2017-09-21):
这个电容是用在主板处理器供电上的吧

网友:
705那种透明胶干起来太慢了,还不如用704封住

网友:
哈哈,师傅是良心价维修啊!上次给我外婆维修洗衣机那个师傅,动不动就要300起。一开机进水就停机,我以为主板问题,买个来换了,后来发现是进水那个气压感应头出了问题,直接淘宝十几块钱就搞定了。。。现在都还剩个好主板在那里放着。。。

网友:
之前家里的洗衣机老是程序出问题,可能是受潮了。后来自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