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红蓝白绿交替跳变

楼主(2017-08-21):
液晶显示红蓝白绿交替跳变  求大神指点  怎么修复?

网友A:
碰到过好几次,都 是插上信号线就好了。店里现在还有个屏也是你这种情况,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好几次,都 是插上信号线就好了。店里现在还有个屏也是你这种情况,没解决。

插上vga 回复出厂设置 成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