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 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1):
华为nova 2不开机维修,
顾客反映手机本来用得好好的,看到电量只有百分之10了,就拿车充充电,发现无法充电,并且车充有一股焦味冒出来,手机也随之黑屏了,

.......质量不好的车充很容易把手机烧坏,建议大家不要用车充充电,
拆机检查,发现是主板短路,开始我以为是尾插小板保护管短路,看来有点难度了,继续撬主板,拆出来后认真的观察了一下就发现目标,有个芯片烧得都鼓起了,马上拆下,再打值,发现已经不短了,这个芯片有6个脚,逐测量发现有3个是没有用的,再测量主板发现新大陆我还以为是什么芯片呢?原来只是一个反向保护二极管罢了由于这机子比较新款,没有找到类似的保护管装,只找了一个普通的二极管代替,装好后直接插充电器,完美解决,维修结束!

最后注意:这个机子有防水功能,拆屏幕的时候要小心点,四周有很多泡沫胶,粘得很死,屏幕又薄,不好拆,

网友:
迅维的帖子真不好编辑,明明上传了5个图片,只显示了2个出来,编辑好了点击发表,网页没有任何反应,直接卡死整个页面都没有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车充坏了容易短路,12V就直接进手机了

网友:
悬浮屏设计啊   肯定难拆  风险大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是进水二修机 无服务和不充电 拆板看射频部分拆的乱七八糟的 USB4.2V输入电压 接地短路 还修吗没图子

网友:
这是保护二极管。拆下按说能用把?

网友A:
这人运气真好,只烧了一个地方,运气不好估计得换主板

网友B:
楼主,拆屏修机功力,都可以。再弱弱问一下,反向保护二极管可以不装吗?一般我都把防静电二极管拆了。要是再分享下拆屏技巧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人运气真好,只烧了一个地方,运气不好估计得换主板

运气是好,以前接一个红米2A也是车充烧坏,连CPU都被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屏修机功力,都可以。再弱弱问一下,反向保护二极管可以不装吗?一般我都把防静电二极管拆了。要是 ...

不装肯定可以的,只是你夹电试机时要是夹反了+ —极想想会怎么样呢?拆屏我都是先加热,用刀片撬起一点,然后用手机配件包装的那种塑料盒剪成条状....插入里面,切割原厂屏幕的泡沫胶,我用这方法后很少拆坏屏幕,以前经常拆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肯定可以的,只是你夹电试机时要是夹反了+ —极想想会怎么样呢?拆屏我都是先加热,用刀片撬起一 ...

大佬能给个图吗,你做的拆机工具

网友:
手机的芯片我都不认识什么六角反向保护管更不认识啦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车充害了很多手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二极管有六只脚?是别的什么稳压管或者场效应管吧

网友(2017-09-23):
大师请问二极管应该接到哪个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