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1631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7-08-21):
机器来的时候可以亮 就是屏坏了,  壳子变形了   。换玩壳子机器不亮了
求大师指导
如果不插电池可以开机么?
没有充电线怎么飞线  接可调电源?
充电芯片 是不是在电池里面?
开关有3.3V跳变  我还用怀疑电源么??

有懂的 联系一下QQ1054738453  必有重谢

网友:
发错了   开关有3.3V跳变 我还用怀疑  电池么?

网友A:
估计和电源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你是不是电池没拔掉换 东西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电池没拔掉换 东西   啊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电池没拔掉换 东西   啊

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电源的可能性不大

和电池那            。。。。。。。。。。。。。。。。。。。。。。。

网友:
屏幕型号是否一致?  换个码片试一试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板子变形了 要不就是带电插屏造成的

网友:
直接外接电源可以开机,跟笔记本一样的开机,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样外屏挂了,外壳变形,不过可以开机满屏幕不显示,你可以直接飞线在电源接口位置有一个大的电容有一个空的有一个有的,你试一下,12V的,

网友:
这机器我是没有修过,但是我换过这个屏  赚了不老少 哈哈

网友:
这个目前还真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