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IdeaPad Yoga 13 高清图

楼主(2017-08-21):
型号:联想 LENOVO IdeaPad Yoga 13
版号:Yoga 13 MB Panasonic

联想 LENOVO IdeaPad Yoga 13 高清图,联想这款
主板上零件编号都没有,图纸点位也找不到的,进
水机用这个高清图做参考吧!

网友:
表示还没修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
修到一个同样的  进水机器 烂掉好多线路和原件 换板处理的

网友:
这机器现在市面上应该修得比较少 有修就是进水的  这图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资料,以前有修过一台中度进水的,但没苦于没资料,换板了

网友:
只能观赏下了。不知道又出了不知道多少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