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Server RD340 服务器不触发之维修篇

楼主(2017-08-21):
型号:联想 ThinkServer RD340 服务器
版号:SV52400 V2 12068-1 48.57V15.011
故障: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没反应

晚上快七点了,市场同行带了两个客户过来修联想
服务器,一见面原来这两个客户还是老熟人,说是
服务器急要,不能停,马上就要修好,简单的问了
一下故障,是开着好好的突然掉电开不起来了

这个RD340 是1U 服务器,这款采用冗余
80PLUS 双电源,先分别用单电源试了一下
主板不触发,电源指示灯亮的,拆开面板
用万用表测量开关键,发现开关电压有3.3V
按下开关有3.3V-0-3.3V的跳变,说明开关没问题
既然电源和开关面板都没问题,那问题肯定在主板
上了,拆下主板

主板拆下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灰,服务器主板一般灰尘都比较多
清好灰,用表打各大电感的阻值,没发现任何异常,习惯的上迅维
上搜了一下图纸,发现没有图纸,连版号都搜不到,搜RD340更是
没搜到任何信息

看来只能凭经验修了,全板刚刚清过灰,成色还是不错的,只有在右下角有点发黑

测量各路MOS管和贴片电容,发现PC452,PC456,
PC458,PC459都是对地大短

拿起我的看家宝贝:放大镜,哈哈,这么轻易就发现敌情,
PC452开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更换PC452,这边不再大短
装机,通电,触发,亮了。。。。捡到钱了,哈哈哈哈

至此维修结束,从接机拆板到修好机器装机测试,一共
花了一个小时。

谢谢各位观赏,有分的加点分呗,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这个钱 肯定没少捡吧

网友:
呵呵,捡了点小钱。。。。。。。。。

网友:
这真心是捡钱啊。不错。估计是风扇口时间长了积累的灰尘加潮气引起的电容短路,

网友:
只要努力去尝试,总会发现点什么的。

网友:
楼主也太厉害了吧 服务器主板都能修

网友:
见服务器双眼发光。。。。一叠毛爷爷向你招手。。。

网友:
发财了 这次

网友A:
真够细心的!请问师傅测量大短时就看到C452开裂了还是用放大镜时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够细心的!请问师傅测量大短时就看到C452开裂了还是用放大镜时才发现的?

用放大镜发现的

网友:
DELL的机子短路的话,可以看指示灯来识别。

网友:
和我遇到的一台dell的服務器一樣,也是貼片電容裂開了,更換后就好了,估計老闆賺了200,哈哈!

网友B:
终于遇到一个搞服务器人PK了。。。。。。。。。

网友:
估计收了1000人民币吧。。。。。l楼主收了多少红包啊?

网友:
这个机器赚了4位数吧

网友:
估计是风扇口时间长了积累的灰尘加潮气引起的电容短路,你赚大了

网友:
昨天刚修到一个型号跟你一样的服务器,是硬盘接口板上一颗电容开裂,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遇到一个搞服务器人PK了。。。。。。。。。

你修好的服务器,比我修好的笔记本都多,期待你发帖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