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液晶维修实例给新手朋友看看

楼主(2017-08-22):
星期天一个同行拿了几台液晶进来修
由于数量有点多,那些指示灯闪、不通电,拆开换电容就好的就不说了啊

有台宏基19寸的
故障是指示灯会亮,但是黑屏
原本以为是电容爆了换了就OK的
结果电容换了也没好。看了下升压管40T03有一个击穿了
更换上去后指示灯反而一闪一闪的
量了下升压管上管输出,只有0.8v..
这个明显不正常了
查了下发现与控制脚相连的一个100电阻阻值无穷大了.....
正常来说这个应该是10欧姆才对
找了一个换上通电OK

另一台三星17寸的
故障:
关机后白屏
开机后正常
有时黑屏
这个思路嘛
首先查驱动板信号控制
正常的
那么问题应该在高压部分了
拆下板子一看又是升压管
有一个8脚的被击穿了,有个洞
SP8M3,找了下家里没有一样的
料板上找到一个样子一样的4606
量了下引脚好像一样的,于是拆了换上去
OK亮机

后面给大家来一台山寨版三星
故障
不通电
本以为是三星的通病
换几个电容就完事的
拆开一看,我傻眼了..........
量了下有12V
开关键也有3.3v 但是按开关没反应
估计是程序坏了
刷了一个,涛声依旧
果断换掉驱动板、
OK亮机:lol
最后来一张今天的战果,看看有多少台

网友:
一共是修了11台,有两台同行自己拆了摆在桌子上没拍

网友(点评):
11台修了 多久 我都不怎么会修液晶呢

网友A:
很不错,修理速度那叫一个快,只要不换灯管,只管修

网友B:
那一台是被改装的,通用高压条。

网友C:
微信快速啊,那个山寨三星的换板果断啊

网友:
战果不错啊  要都是这个问题还好弄  就烦换灯管  同意的点赞

网友D:
文字描述和图片 更换元件位置 标示
在一起就好了 学习理解的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修理速度那叫一个快,只要不换灯管,只管修

有一台换了两条灯管,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没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台是被改装的,通用高压条。

山寨的好吗,改装的你有罗毕孔固定高压条?有孔固定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信快速啊,那个山寨三星的换板果断啊

必需的,供电有,程序也重刷了,不换板哪搞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文字描述和图片 更换元件位置 标示
在一起就好了 学习理解的方便点

更换元件的地方我有标啊。我文笔差,词穷,写不了那么多啊

网友:
楼上的生意不错呀。都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元件的地方我有标啊。我文笔差,词穷,写不了那么多啊

觉得 既然是给新手看的
图文并茂应该好很多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看

网友F:
为什么  电源板有电压   插到 驱动板 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  电源板有电压   插到 驱动板 就没有电压了

负载不够,检查电源板。或者是驱动板坏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2018-06-29):
可以的  一台干掉11台   ,不算换电容之类的  ~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