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IdeaCentre B305解密求助

楼主(2017-08-22):
  客户一台IdeaCentre B305一体机最先是经典故障,南桥问题,换了桥之后,机器就好了。客户取走后几天,又拿回来了,说是有BIOS密码,我检查后果然是有密码,按照惯例我刷了BIOS程序芯片及U42,U43,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想问问大家该刷哪个芯片呢?

网友A:
刷之前没试试有没有密码啊

网友:
感觉就是BIOS保存密码的,应该不会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之前没试试有没有密码啊

请教问板主大人,如何在刷之前试BIOS有没有密码?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

网友:
看看有没密码芯片啊,如果没有那密码就可能在Ec啦

网友:
BIOS EC 密码芯片
就这几个

网友:
刷完BIOS 不好用,应该是有个24开头的密码芯片

网友:
可能有密码芯片吧,有电路图没,在电路图上看一看

网友:
你看图纸看看那个是bios程序就行了啊...........................

网友:
找到密码芯片了,是U45这个芯片25F512B吧!可是谁有这个码片程序呢?求好心的坛友给个吧

网友:
还有一个是U46, 24C02WP,到底该刷哪一个呢?

网友B:
不行找个料板替换掉 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找个料板替换掉 这也是个方法

可惜我这儿找不到料板啊,麻烦你哪位好心坛友给个码片程序吧

网友C:
BIOS 排除看看密码芯片有无 还有刷BIOS记得取下CM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排除看看密码芯片有无 还有刷BIOS记得取下CMOS电池

有密码芯片,但是没有码片程序啊,麻烦版主给个吧

网友:
唉,没有热心人啊!等我修好传上来码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