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40s 迷茫的板载内存

楼主(2017-08-22):
THINKPAD T440s
NM-A051

i7-4600U
板载4G内存  4颗MT
NV GT 740M 独显

全板所有电压正常,
开机电流:大约0.45A左右,
喇叭报警:1短 3短 3短 1短(备份BIOS),或,3短 3短 1短(修改BIOIS),
百度信息应该是内存没有通过,

图一,
16条地址线,12条信号线,均由0.675V上拉,
但:
16条地址线中,15个电阻另一端电压0.29V,只有一个电阻另一端是1.05V,主板正面图四16个0201电阻。
10条信号线中,5个电阻另一端0.29V,5个电阻另一端1.05V,主板反面图五10个0201电阻。
共26个0201 36欧电阻,在板测量电阻本身阻值正常,另一端对地阻值也基本相同。
上述信号只去了3个地方,超级CPU,板载内存颗粒,以及36欧电阻0.675V上拉,为什么另一端电压差别会如此??

屏蔽掉了板载内存,点亮了。。。。

屏蔽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8962-1-1.html

现在虽然点亮,不过仍然有个猜想:
会不会板载内存没有坏,而是BIOS内板载内存SPD代码不配套,
不知道该怎么验证,坛子上的BIOS大约有3个,都试过了不行。。。。。。。。。。。

最新情况:
1、屏蔽情况下,各电压,均正常,0.66V左右,机器使用一切正常,
2、不屏蔽的情况下,已经取掉了4颗板载内存,但电压仍然不正常,与没取掉板载内存的情况相同。
已经放弃进一步折腾,合理怀疑是BIOS中MT内存的SPD模块有问题。。。。。。。。。

网友A:
灌胶板载内存,噩梦啊  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有单独的内存槽吗?可以屏蔽内存试试看?

网友:
先试试BIOS再说

网友B:
能断开板载内存上自己的条子试试吗  话说最初笔记本是板载内存  后来发现不稳定才不用这种设计了  怎么现在厂家们又翻出来用了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网友:
都是节约成本惹的祸,表示这个问题不好整。

网友:
这种问题也只有换板了

网友:
生活不易啊  处处都是坎啊  辛苦贴主了

网友:
有内存颗粒坏了拉低了信号线了吧,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不 不然的话直接换板吧

网友:
板载内存板载cpu的不好修,以前只要两分钟就能确定故障点的,现在给你两天也未必能够确定!

网友:
让你怀疑人生呀。

网友:
灌黑胶的,,刷BIOS不行就直接换主板吧。。这种的搞好还好。搞不好费时间又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断开板载内存上自己的条子试试吗  话说最初笔记本是板载内存  后来发现不稳定才不用这种设计了  怎么现在 ...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太他妈可怕了

网友:
                      钱不多建议别搞了。

网友:
屏蔽掉了板载内存,点亮了。。。。

屏蔽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896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板载内存,噩梦啊  修到你怀疑人生

真的有这么难吗?
想尝试一下。。。。。。。。。。。。。。。。

网友:
这就要感谢论坛的伟大了 没有参考 真的要怀疑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