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22):
ASUS H61M-K  REV:1.03,自动上电不关机不显,IO上方330排阻更换后正常触

发正常显示。

网友:
楼主    简单明了       毫无拖泥带水

网友:
发错区了,还以为笔记本呢

网友:
通病了都   排阻接绿线的

网友:
厉害了  贴主  霸气侧漏  从不拖泥带水

网友:
这是笔记本版 不是台式机版 不过还是感谢提供通病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真多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谢谢

网友:
长知识了,楼主简单明了,在下佩服

网友(2019-04-07):
怎么发到笔记本专区了,

网友:
tais主板吧,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太帅了  简单明了 介绍了通病   感谢分享

网友:
来了个主板,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