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蓝牙一直打圈 搜索不到

楼主(2017-08-22):
苹果6蓝牙一直打圈 搜索不到,换了wifi芯片也不行,wifi底脚打对地值都正常,其他苹果手机能搜索到它和蓝牙耳机。就他一直转圈  !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蓝牙也是和WiFi芯片集成在一起的,你打值都正常的,可以考虑再换个芯片芯片试试。

网友:
现在又重新换了个芯片偶尔能搜到了!!!  估计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首先你拆下,手功焊接会不会有问题,是否过温吹死了,再换一个,温度低一点焊回去。

网友:
wifi  芯片值正常就换 一个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这钱赚的简单啊
楼主这钱赚的简单啊

网友:
是不是装芯片的时候温度没控制好导致芯片异常。

网友:
wifi吹的时候注意温度!也不能吹太久了!别用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