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5XM-DS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22):
主板有时能开机 ,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再触发,没反应, 掉电后,查IO脚,RSMRST,SLP_S3都有电压,但是绿线拉高了, 重新拔插ATX插头,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查IO脚,和上面一样绿线没拉低,换了IO还是一样,让他冷机一下,再去开又可以开机了。
看了下IO脚位,发现有电压检测脚,量电压发现VIN3脚电压分压后电压偏高,拆下电阻量阻值发现一电阻阻值不对,换同样的,上机测试,问题解决。

亮机图:

网友:
测机好了吗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脚不正常也会导致不定时掉电,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修得很好,写得不错,就是图片太小,什么都没看清楚。

网友:
下边的什么都看不见,很是无语

网友:
修的好,开机电路思路清晰明了。不知这板子怎么收费。

网友:
楼主 厉害,,,感谢 楼主分享,祝发财

网友:
图看不出来啊

网友A:
既然好了,为何不传个亮机图上来呢?

网友:
谢谢分享,不定时掉电的和io电压检测脚有关,不定时死机的情况应该怎么查,能不能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检测 应该不是12V   5V的  要不就是上电保护了   发贴最好是传上实物图 亮机图

网友:
测了两天了,是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好了,为何不传个亮机图上来呢?

不知怎的。图片上传不了了 ,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怎的。图片上传不了了 ,提示错误。

昨天网络不行,今天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 厉害,,,感谢 楼主分享,祝发财

支持 反对

网友:
技嘉很多板都是这问题

网友:
技嘉板电压检测脚电压不正常导致不定时掉电,都是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
最痛恨的就是技嘉B75主板掉电的
问题基本都出在VIN1到VIN5脚之间的电阻

网友:
这种修下来怕不稳定一般显卡我们都没修因为不划算

网友:
技嘉很多板都是这问题       都是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2017-12-11):
可惜了,现在才看到楼主的帖子,之前一块MSI的板,同样的故障,结果给我折腾的,把CPU也烧了。

网友:
楼主牛X威武,一颗小电阻都给你查到!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我一般直接换。。…。……。…。…。…。…。…。…。……

网友:
这几个电阻怎么那么容易坏,都成通病了。看过不少帖子了

网友:
技嘉不定时掉电的机有好几张都没有修好,当废品卖掉了!感觉技嘉的板不怎么稳定!

网友:
LZ说检测电压高了,你测到的是多少,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是电压反馈搞的鬼

网友:
技嘉很多板都是 都是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
支持。。技术非常棒。。。。。。。。。。。。。。。。。。。。。。

网友:
技嘉这个检测毛病多。以前不知道。真修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8-02-04):
修得很好,写得不错,什么都没看清楚。分析不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