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摔坏的,大修。没背光

楼主(2017-08-22):
摔的苹果6 无背光。。。 芯片地下对地址测过一次都正常。最初是D1501明显烧坏,C1505击穿。
更换这两个原件故障依旧,  后更换U1502故障依旧,更换L1503故障依旧。
带屏幕测量L1503两边电压一样都是电池电压。显示器座子对地正常。
各位帮我分析 还有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L1503电感与D1501二极管更换,更换后还是不行的话,更换U1502芯片

网友:
有没有检查屏背光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稳压二极管可以随便代替吗?

网友:
D1501两端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就换芯片,或者示波器测量D1501前端。再查芯片工作条件和数据线

网友:
屏换过没有啊,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u1502的条件,u1502到各个地方会不会不通呢特别是到二极管的正极?多换1个u1502.

网友:
屏和CPU检查信号出问题,或检测信号断线

网友:
以前遇到过红米1S就是没背光,正常是换大电容或电感就好,换了芯片也没好,最后换了座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