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通病

楼主(2017-08-22):
型号:联想c560
故障:开机无反应  不通电
主板型号:
此机型有通病 拆机直接找到主板反面一对电容处测量发现短路 拆之再测ok
拆上电源开机 风扇转了 屏幕亮了 测试ok
备注:此机型通病已经证实 因为这问题不是一台两台了。
有用的朋友帮忙加点分和金币 谢谢

网友:
自己站楼

网友:
这个的却是通病,我以前也碰到过哦

网友:
建议把两个电容都换掉  要不然用一段时间会有二返

网友:
楼主,你遇到多少台了能证明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下面有泡棉啊?送钱的就是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说的比较仔细,值得学习。加油,成为大师傅。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这样的问题了,捡钱的节奏

网友:
不懂   好像没有几个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吧  怎么可以就说是通病

网友:
其他机子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具有普遍性  有多人遇到同机型同一个故障点出现同样的故障才能称为通病,具有代表性。偶发的不能称为通病,是不是通病需要大家一起验证

网友:
楼主好技术,思路清晰,维修干净利落

网友:
这个型号我也修过的    不过不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电容短路啊。。。。。。。。。。。。。。。。

网友:
是公共点电容击穿吗?

网友:
这两个我也嗅到过,烧鸡法直接搞定

网友:
发现很多的滤波电容一出问题,前天嗅到一个y50的本子也是1.1v的上官滤波电容坏

网友:
暂时还没有修到过,等下次碰到的时候直接秒杀就行了!

网友A:
这是一组什么供电 换完后会返吗?

网友:
就需要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  通病加 位置 方便其他人

网友:
可惜的是没有理论支持和维修印证。只是看了下而已,不过还是加分,也许有人能用到把。

网友:
学习了  收藏  下次应该能修道,谢啦

网友:
是不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短路吗?

网友:
有图纸发个吧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这个是公共点电容????

网友:
lenovo的一體機記憶很深,厲害!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但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太牛X了,是个什么电压呢,有图纸吗?暂时没有修到过……。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故障板子  相对好修

网友:
没修到过这机器,B305主板修的比较多

网友:
公共点短路,要么秒杀,要么超级难修。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通病不需要记忆,烧鸡即可,秒杀的节奏

网友:
有这等回事,先收藏。以后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的机器还是来得快,也赚钱,我就喜欢修这种机器

网友:
又一通病,记住了,联想c560....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问题,,有待探讨,,,

网友:
伟大的迅维有帮助楼主挣了不少维修费吧

网友:
现在新机器坏电容的特别多啊  一年少说修几十个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硬盘线容易烧坏,你说的电容短路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是短路的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下次遇到了直接秒杀,加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我之前也发过这个型号的  跟你一样是数字3上的位置电容,遇过两台了,确认通病无疑

网友(2018-04-28):
学习了,还是通病好修。省去很多事情

网友:
下次遇见后我会注意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应该是大短的,就算不是通病应该也是很快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了,应该像楼主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直接上电维修电源它冒烟

网友:
硬盘接口 还是 南桥 楼主》。。。。。。。。。。。。。。。。。。

网友:
这种通病还是不要说的为好!

网友:
保护了吧。通电按开关没反应??联想好多本都是保护,电容坏了。我前几天才发个帖子。一天俩保护。都是电容,都是联想。。

网友:
这样的通病我居然没有遇到过,真是无语了!

网友:
这 样问题好修啊   送钱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通病的,能为我们维修减少不少弯路

网友:
怎么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这款机器,之前也遇到过,问题一样

网友:
这机子还没碰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貌似我还没遇见过一台

网友:
向露珠学习以后要经常发帖

网友:
这个问题查问题也好查的,不像一些隐藏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是公共点短路吧?以后多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那个位置总共有4个 都铲掉吧 不然很容易二返 八个角的管子击穿了但是可以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组什么供电 换完后会返吗?
19V的电容 看不出来 但就是那几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确实。修过两台

网友:
又捡钱了,下次遇到直接就秒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主板大短了么?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C360的机器 故障为 外接显示 本机屏幕不亮,怀疑是转换芯片的程序问题 在了论坛里下载屏幕转换芯片程序修复

网友(2022-04-24):
这个问题确实多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捡钱

网友(2023-11-02):
谢谢楼主!按照楼主的方法我查了一下,我的是它左上的两个电容短路了。我找到配件换上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咸鱼刚收了两块这板子,希望是这个故障捡钱。

网友(2024-10-20):
确实是通病,我60多块钱收了两块板都是这里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