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 关机不断电,敲键盘就启动机器。又被排阻坑了

楼主(2017-08-22):
笔记本型号:ASUS X55V
主板版号:X55VD REV. 3.1
故障现象:不管是硬关机还是软关机,屏灭后,电源指示灯闪烁,随便敲击键盘,电脑自动启动。

接机,打发客户回去等消息。拆机过程就不说了
裸板测试,硬关机后,指示灯闪烁,这就不正常了,测试发现PM_SUSC#不正常,关机后还有1.4V左右。
以前遇到过这类问题,换EC就搞定了,在料板上找了个EC8517换上,冷却后,上电开机,再关机,好了。电源指示灯终于不闪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叫小弟测试,到下午的时候,小弟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难道是我EC没换好? 不应该啊
再仔细看了看点图,发现还有个排阻RN3006,想起华硕排阻出了名的坑。
拆机换之,

测试,关机后PM_SUSC#0V 应该正常了。
再次装好,测机,一直到几天早上  完全正常了。
亏大发了,不先换排阻,跑去换EC 真闲得蛋疼啊。

总结:大家随便看看就好了,华硕的机器,遇到了相关信号不正常的,而且又有排阻的,不妨先换排阻试试,说不定能省出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
华硕排阻是坏的多

网友A:
旁边还有几个排阻也要换吗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没遇见过,万万没想到那个排阻,呵呵!!!

网友:
还没遇到过,华硕的主板偷工减料,有些问题确实很奇怪,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还有几个排阻也要换吗

没有 就换了图中104标号排阻     凑够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没遇见过,万万没想到那个排阻,呵呵!!!

嗯呢,万恶的排阻,害我还换了个EC

网友:
电阻不良 导致上拉不正常。。。。。。

网友:
这类问题大多数都是排阻造成的!  坑啊

网友:
那排阻需要换一样大的吗???、、

网友:
华硕机子多数都是排阻造成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收藏了以后备用,点位图也共享一下,呵呵。

网友:
华缩品质 奸若磐石 总喜欢在排阻这种小东西上面偷工减料 不过倒是给我们维修业创收了

网友C:
还没遇到过,收藏了以后备用,点位图也共享一下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遇到过,收藏了以后备用,点位图也共享一下

论坛有啊,搜搜就出来了。:

网友:
华硕为什么都是坏排阻!!!!!!!!

网友:
又见排阻  可见遇到华硕时要多加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