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b75时序中,产生CPU供电的条件是什么? 论svid

楼主(2017-08-22):
看到很多台式机时序,产生CPU供电的条件只需要供电和开启就行了。
但是实际中并不是这样。
请问svid是何时产生,是否是CPU供电产生的条件之一。

网友A:
svid 在BIOS中  读取svid钱要先读取BIOS  读取BIOS需要桥的基本条件满足 还要有基本时钟

网友:
南桥pg  内存pg   时钟  复位  供电

网友:
SVID就是系统VID组合,在电源管理芯片那里测得出来,是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好像愿意说的不多,我等小小白也不能看看了,,,

网友B:
pwrok——桥——CPUPWROK---CPU-----VCORE   这样应该看得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 在BIOS中  读取svid钱要先读取BIOS  读取BIOS需要桥的基本条件满足 还要有基本时钟

谁说在BIOS。。。明明是CPU自身发给电源芯片的。

网友C:
具体CPU供电的产生是否需要SVID,取决于电源芯片的VBOOT设定可以看看这个课程
http://edu.chinafix.com/my/course/1010
任务16-任务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ok——桥——CPUPWROK---CPU-----VCORE   这样应该看得懂吧

正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CPU供电的产生是否需要SVID,取决于电源芯片的VBOOT设定可以看看这个课程
http://edu.chinafix.com/my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738-1-1.html
论坛中大部分b75时序 都是和这个帖子一样。
但是根据实测,桥要先发出procpwrgd给CPU,然后CPU在发出svid  才能产生CPU供电。
目前论坛能搜得到的b75时序 全部都是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738-1-1.html
论坛中大部分b75时序 都是和这个帖子一样。
但是根据 ...

有不少是VBOOT设定为1V,无需SVID的。
你没有接触过VBOOT概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738-1-1.html
论坛中大部分b75时序 都是和这个帖子一样。
但是根据 ...

CPU发出SVID的信息不仅仅需要桥给的PROCPWRGD信号,还需要桥提供时钟信号给CPU。另外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供电,VCCPLL锁相环供电都正常,满足这些之后,CPU才会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至于有些主板不需要SVID信号就能提前释放CPU核心供电,那就要看电源管理芯片的VBOOT端口的设定是怎么样的,具体月饼老大在8楼的链接就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不少是VBOOT设定为1V,无需SVID的。
你没有接触过VBOOT概念?

因为之前学到笔记本,以为四代以后才会无需svid就出供电,然后svid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不少是VBOOT设定为1V,无需SVID的。
你没有接触过VBOOT概念?

感谢解答,又学习不少。之前就是片面的相信帖子中的时序,以为只要供电开启就能出电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U发出SVID的信息不仅仅需要桥给的PROCPWRGD信号,还需要桥提供时钟信号给CPU。另外VTT总线供电,VCCSA ...

谢谢详细解答,这可以说是准确答案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详细解答,这可以说是准确答案了,非常感谢。

也不算标准吧,仅仅是比较概括,要真说全了,我感觉黄鑫船老师的讲义上说的最完整。还有月饼老大的讲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PU发出SVID的信息不仅仅需要桥给的PROCPWRGD信号,还需要桥提供时钟信号给CPU。另外VTT总线供电,VCCSA ...

时钟好像不需要。我记得切断过,也有SVI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时钟好像不需要。我记得切断过,也有SVID

笔记本我没试过,台板我试过一次,技嘉的GA-H61M-DS2,人为割断时钟走线,CPU供电会丢失。也不知道是不是每张主板都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我没试过,台板我试过一次,技嘉的GA-H61M-DS2,人为割断时钟走线,CPU供电会丢失。也不知道是不是 ...

o哦?多试试,

网友:
好的,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怀疑起自己来了

网友:
内存,VTT,SA,然后就是是CPU,一般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