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00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8-22):
联想笔记本V1000.板号:ACLU1 NM-A271,按电源屏幕闪一下,电流跑到0.6是屏幕有反应,但是不显示,大小写不亮。内存换过,电压待机都正常,哪位师兄弟有遇到过,分享一下

网友:
兄弟盟修好了,是BIOS 问题,重新扫路就OK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吧  一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吧  一定有惊喜

在其他地方找了一个,烧了好了!!!!!!!!!!!!!!

网友:
下载试试,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我的刷好了哦,!!!!!!!!!!!!!!!!

网友(2017-09-21):
我的也刷好了   不过 要10秒左右 才能亮屏

网友:
这个BIOS 的型号  很怪异,GD 系列的   很多编程器不支持哦

网友(2018-02-26):
我的点不亮,刷 你的试一试……。

网友B(2018-04-06):
为啥我刷了你们发的BIOS都是开机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刷了你们发的BIOS都是开机掉电的

不会吧,你用原来的BIOS试试,我们烧了都开机了

网友C(2019-12-09):
刚刚刷了你的BISO可以亮机了  进不了系统 然后去设置一下  现在biso又坏了  什么鬼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刷了你的BISO可以亮机了  进不了系统 然后去设置一下  现在biso又坏了  什么鬼

放电试一试,

网友:
这个机子上家修过的  主板电池都没装  估计上家做了什么手脚   我在换个bison试一下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C:
刚刚刷了你的BISO可以亮机了  进不了系统 然后去设置一下  现在biso又坏了  什么鬼

兄弟后面有修好没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刷了你的BISO可以亮机了  进不了系统 然后去设置一下  现在biso又坏了  什么鬼

兄弟后面有修好没有手上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