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拖焊细节

楼主(2017-08-22):
昨天帮修家电的朋友焊逻辑板驱动芯片,吹下,拖锡,再吹上,再烙铁拖拉,香蕉水擦净。以前帮他搞过多次了,没想到这次出了点问题,说故障依旧,他用万用表测后说我有虚焊。经我测试确实是有一个脚虚焊,有点丢面子。

以前都是这么个流程弄的,昨天也是很仔细的啊,是不是我本身操作流程不够科学呢,关于拖锡早就有个困惑想请教高手,拿个io芯片做例子,你拖锡时烙铁是不是要上点锡,我是不上锡的怕连锡麻烦。关键是你拖时刀头是沿红线走还是黄线走(点击放大图片看)?

网友:
第一轮 黄色
返回时 红色黄色都行,来回几次。
建议看下我们的标准焊接视频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762-1-1.html

网友A:
加一点点锡,沿红线拖一遍也完美.多练是关键

网友:
都是风枪吹上去,如果有不良的 上焊锡 拖一遍 我都是按着黄线走的

网友:
参考一楼

网友:
拖焊容易连锡,也容易把针脚弄弯,焊盘弄掉,我一般都是从黄线向外拖,虽然慢点但是 避免虚假焊

网友:
说道拖锡,怕怕啊,拖的几回焊脚都给我拖掉了

网友:
加焊油来回拖几下就没了   焊不好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练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对好位,对好位了加点油上去在加点焊锡想怎么拖,

网友:
拖焊当然刀头要上锡了,不然干拖怎么行,但只能少上一点,走红线来回拖2次,一般不会虚焊

网友:
拖焊容易连锡,搞不好会焊盘弄掉,象这种4面引脚在外的,我一般不用风枪吹上去,直接固定4边脚位,铬铁上响点锡,再从黄线向红线外拖,虽然慢点,但是避免虚假焊,有连锡的把铬铁头上的锡搞掉,沾锡膏和松香在一拖就没了

网友:
我拖的时候是先上点焊锡。麻烦是麻烦不过习惯就好了

网友:
焊芯片烙铁要好,维修工具顺手的时候是事倍功半。

网友:
我一般都是刮 拖容易掉焊盘!!!!!!!

网友:
烙铁的温度能让焊点的锡完全融化是最好拖焊的

网友:
这种情况仔细点是不会有的 焊完习惯要仔细看看

网友:
难道就我一个异类   两条线都走

网友:
我都是一直红线的,不容易虚焊,我会用镊子一路点过去,看含好没有

网友:
手感    全凭手感

网友:
肯定要加焊锡拖焊,才焊的稳,不加就容易虚!

网友:
这是手工 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没看到图呀,我一般就上焊油,加点焊锡拖…………。

网友:
应该有焊锡在烙铁上

网友:
多练练,没事就取下来,在焊上去,在取,在焊,

网友:
红线容易虚焊因为烙铁过去要是锡不够就不饱满 黄线会使焊脚和主板的斜角饱满

网友:
没焊之前把 把焊盘上锡 要饱满 这样才不会脱焊哈

网友:
各人各法,应该没什么标准的吧 重点还是多练习

网友:
我一般都是红线走一遍。.................

网友:
焊的时候不要用力用压,就搞坨锡上去,烙铁头45度,贴在锡上,然后来回拖几遍就可以了,最后一遍的时候上点焊油,把多余的锡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点点锡,沿红线拖一遍也完美.多练是关键
这两天不怎么活跃啊上哪去了。。

网友:
我都是加锡,加一大坨,拖一遍,最后把锡拖走就好了。不存在虚焊。只要温度把握好,刀头都不怎么用接触到焊盘引脚啥的。也不存在拖掉焊盘

网友:
这个我也是拖黄线,不过好像从来都没有饱满过,但是能用,一拖就是锡带走了,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力度还是烙铁头不行……。

网友:
多来回几遍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了,注意是来加分的,哈哈

网友:
先烙铁头上上一点锡不要太多 沿红线拖到尾会残留一点锡 同样的四面全拖好 然后把四面残留的锡再拖掉然后用放大镜仔细看一下有无连锡 然后于用细的镊子每个脚刮一下看有没有没焊到的

网友:
先黄后红 多走几遍

网友:
还是有时间去是实地吧,焊接是每个人必考的基本功

网友:
首先工具要好用,然后就是多练,没什么技能可言。

网友:
有腐蚀的话要用刀片刮刮,边拖边加焊锡,然后在加助焊剂拖干净。

网友:
我一般都是走黄线。因为那是引脚与焊盘结合处,拖黄线处可以很好避免虚焊。

网友:
又是一台送钱机器啊 这样的钱赚起来才叫爽快

网友:
一般是 是 要加息的 ,看不到 图片 感觉 加息 是不容易 虚焊的

网友:
手感    全凭手感
手感    全凭手感

网友:
拖锡烙铁要好,不然拖不好都连锡。我一般烙铁白光888D 温度450度拖锡无压力

网友:
嗯  可能是我比较蠢吧  我都是一脚焊好  最后一脚焊好  然后一个一个焊的    这样不容易出问题   焊好之后用镊子轻轻的拨动  没有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上松香水用K嘴拖焊两边就可以了,基本没失手过

网友:
麻烦是麻烦不过习惯就好了

网友:
看来烙铁还没连到家   用台式机主板  好好练练

网友:
不加锡  拖什么

网友:
多多联系熟能生巧,多找一些主板试一试

网友:
加锡走红线两遍,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多练感觉就没什么难度了 熟能生巧

网友:
用阿林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多置换 多置换  用什么焊膏 焊膏就像翔一样。。。

网友:
码字辛苦,我是来学习的:D:D:D:D

网友:
这个全凭经验积累啊,没事的时候就多练练,熟能生巧嘛

网友:
都用镊子点看看有没有虚

网友:
先风枪吹,然后再上锡黄线拖一遍,多加点焊膏就不会连脚了。

网友:
感谢您的帮助。 保持共享 希望能帮助许多技术人员

网友B:
我焊接时走的是黄线,其实这东西关键是温度,环境影响,和焊锡流动性的观察,以及焊锡膏的使用!,我一般加大焊锡量焊接,然后脱掉多余的部分,焊接时用黄线多余的焊锡去焊接(电烙铁没有直接接触连接点),焊接的效果也可以,我手重记得一次脱焊红线部分焊盘被我脱掉了,就该方法了,这东西全靠经验积累,多练习是王道啊,看看那个大神多挺好焊的!你光看,不练,到你这里就不行了!  说了这么多只希望对你有些帮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焊接时走的是黄线,其实这东西关键是温度,环境影响,和焊锡流动性的观察,以及焊锡膏的使用!,我一般加 ...

看了你的回复,很有共识,索性多弄点锡,浮在黄线拉,关键是焊油和温度,这几天一直留心自己这个帖子,看来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空间够的话我先直接焊丝融多一些在红线来回拖两下,再逐渐逐个由内向外用刀头一下下沾走多余的锡,难分的地方再上点新锡丝,内含松香会帮助比较容易沾走连锡,这样焊得比较确实。脚和焊盘干净的话好拖,不干净或空间不够只好松香或焊膏上,再用洗板水擦净。

网友:
我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不管红线黄线,手轻一点,来回多拖几遍

网友:
要加少许锡膏或松香,焊接更牢固

网友:
任由烙铁头的锡游走于芯片的脚位,哈哈,怎么描述的有点像小黄书

网友:
先把四角拖几个脚定位,然后再慢慢拖锡!

网友:
怎样拖都用镊子复查!

网友:
要上锡啊,要不焊不好啊,烙铁要前后动

网友:
楼主挺仔细的啊,,,,,,,,,,,,,,,,,,,,,,,,,,,,,,,,,,,,,,

网友:
这个完全是凭多年练习的   练多了  手感就有了

网友:
这种IO我的经验是先用吸锡线拖平,把IO放上,用铬铁焊三处以上,固定,再刷助焊高,最后用有铅锡丝补焊

网友:
一般都适合先对好四个角,对好后用风枪吹,在用罗铁拖一次都是沿着红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