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 自动加电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8-22):
   如图时钟芯片的开启管 7002坏,换了就好。取下不用也可以。

网友:
这么牛啊,,,对楼主的景仰如源源洪水,连绵不决

网友:
这个跟自动加电没说明关系吧......................

网友:
资料很全,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兄弟能来个实物图片吗 哈哈,知道你发布不容易

网友A:
时钟PG出了问题。这板子的时钟芯片也挺爱坏的。

网友:
会导致什么故障什么代码啊

网友:
没有时钟的开启信号,导致无时钟发出来。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碰到过,只知道拆了就可以了,不知道原理……

网友:
时钟 芯片坏了 不会影向自动上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PG出了问题。这板子的时钟芯片也挺爱坏的。

请问下时钟PG出问题会自动加电吗?

网友:
我的CPU电压0.9 另外一块1.3正常

网友:
时钟的开启信号和自动开机有什么关系,难道对IO也有影响此信号

网友:
时钟开关管坏了也会自动上电?B极应该有电阻之类的吧,怎么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PG出了问题。这板子的时钟芯片也挺爱坏的。

不会,自动加电,多半是IO的事情,当然开机排针的PWRBTN得排查下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