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炫龙炎魔t1-540s1n tn15s02 电流停在0.27 几秒钟后掉电 摘掉CPU 上电0.35不掉

楼主(2017-08-22):
板子也没看见啥板号 上传个图片咋出来提示这个(Server (IO) Error) 神州  炫龙炎魔t1-540s1n tn15s02 电流停在0.27 几秒钟后掉电  摘掉CPU后 上电0.35不掉电  请问大家 这个会是CPU完蛋了吗  这个CPUi7 4代的  要是CPU坏了  就没钱赚了

网友:
没人吗  快来人看看 小弟经验欠缺   大神们给看看 提示一下

网友A:
这些描述 不能确定U故障     上午系统被攻击 图片不能上传 现在恢复了

网友:
把U放其他机器上测一下就知道了,做维修得要有点平台的板以测试一些基本硬件
比如客户板坏,修好板,发现U也坏,客户不修就白搭了

网友:
哎 都是集成的CPU 坏的几率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描述 不能确定U故障     上午系统被攻击 图片不能上传 现在恢复了

攻击者真可恶  当时上传不了我以为是我这边电脑有问题呢

网友B:
板号是什么,这样问有点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什么,这样问有点太笼统了

那天上传时没上传上来  我现在补发了一下  您帮忙看看  因为我按硬盘接口旁的板号搜索都搜不到机器

网友C:
这个板的板号在显卡两显存之间NTSN1521
机型很杂,山寨本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的板号在显卡两显存之间NTSN1521
机型很杂,山寨本也用。

谢谢大神 你一提醒我看见了  妹的 我太粗心了 总是感觉这我不适合这行

网友:
怀疑cpu就换一个或者换到其他板看看

网友:
这种小桥很爱坏的 前几天修个神舟 开机掉电桥滚热 准备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