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LA-A331P集显独显感叹号

楼主(2017-08-22):
进系统正常,但是集显和独显都是感叹号,在BIOS屏蔽独显可以用集显。但是打开独显两个都感叹号。
装系统也不行,刷BIOS也不行,最后换了显卡216-0841018,也不行。
。
不知如何是好。难道要把显存也全部换完吗?
刷BIOS

网友:
安装官网驱动
查一下显卡各供电时钟复位,PCI_E总线阻值

网友:
慢慢一步一步查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有断线,不会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安装官方驱动

网友:
供电也要查查

网友:
若显卡条件都正常 可能需要换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