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 13 待机0.19

楼主(2017-08-22):
接修一台联想yoga2 13,拆机拔电池插电源待机0.19上下!摸主板cpu上面小的那个小方块晶体烫,是集显吧!小短!机器是半米高位置在包里摔的。这个有必要在继续查下去吗? 几乎没有遇到过,这地方有问题的机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集成在主板上的cpu!bios和纽扣电池取下了,还是上电晶体烫!定是短了!

网友A:
量下3,5v有没有短路,用烧机试下u发热不

网友B:
确定是短路?这机子本身功耗就低,万一是自动触发到0.19了呢?如果是自动触发到0.19有可能CPU有供电了,然后有点发烫,如果是真短了,那就没修的价值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小弟感激;又学到技术了

网友:
低功耗的机器 好像0.3就开机了。摔过最大的风险就是焊盘掉了。

网友:
小弟感激;又学到技术了。生活中;有你们这些大师真好;感谢又感谢

网友:
高级技术员。。。。。。会不是已经开机了。。。我去。

网友C:
插电 先看看其他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烧鸡大法   u坏 就没搞头了

网友:
嗯  先打阻值吧  看下什么短  不过现在新机器的阻值都很低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楼上说的已经触发了,还是待机短路。全集成的CPU短路就没有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3,5v有没有短路,用烧机试下u发热不

有3v 5v 但是我吧25q64的bios 芯片都取掉了,没有bios的主板,能触发吗?其他主板直接就是待机。不会触发的

网友D:
把那个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短路?这机子本身功耗就低,万一是自动触发到0.19了呢?如果是自动触发到0.19有可能CPU有供电了,然 ...

只有3v 和5v,其他电感无供电。共5个电感

网友E:
估计没有必须往下搞了  给客户换板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电 先看看其他供电有没有出来。。。。

只有3v和5v 其他电感无电压!也都有阻值,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芯片拆掉试试

是cpu 怎么拆,拆了想装回去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没有必须往下搞了  给客户换板子好了

我先看看,情况,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用3v电压   烧3v电感     如果发烫得厉害就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