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笔记本 型号:N5110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7-08-22):
品牌:DELL笔记本  型号:N5110
   故障:此机用电池能正常开机。插上适配器时不能开机。如果要开机,必须拔掉电池过一会儿重新装上电池又可以开机了。机器开机后运行中插上适配器可以充电。重启出可以。就是关机了再开就不能开了。只有重新拔电池了,求各位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充放电电路问题呗,确认电池没问题直接修充放电

网友B:
先检测。 小灯正常不?。再测测充电芯片哪周围。ACIN信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电路问题呗,确认电池没问题直接修充放电

嗯,好的,等下有时间再看看,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测。 小灯正常不?。再测测充电芯片哪周围。ACIN信号什么的

开机运行中插上适配器是可以充电的,充电指示灯会闪。不开机的情况下插上适配器不会充电

网友C:
重点查下ACIN,应该就是ACIN出问题了

网友D:
充电电路问题。。保护隔离 那里 仔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下ACIN,应该就是ACIN出问题了

师傅,好的,等下有时间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路问题。。保护隔离 那里 仔细看看吧

师傅,好的,等下有时间我查查。

网友:
充放电电路问题呗

网友:
mmmmmmmmmmmmmmmmm啦啦啦啦密密麻麻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网友:
充放电电路问题,确认电池没问题直接修充放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其他人的经验,自己搜搜